双敏UG7M-P不跑码

楼主(2010-10-25):
北桥供电 1.2V CPU 4800+ 供电1.1V 内存供电1.8V 不走码 从何处开始下手啊?压桥没反应

网友:
检修流程,供电,时钟,复位,只查到供电就结束了??

网友:
看看有无断线  有没有元件烫手的 刷bios 换IO

网友:
加焊下桥试试

网友:
先确定U是好的,或者主板是否支持祢所上的U。排除这些后在测U的供电,时钟,PG,复位及跳变正常后,压桥不行也要压U座试下,还不行就刷个BIOS。换IO。拆外设接口IC。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假负载测一下CPU的PG与复位有没有了,用灯座看一下座子,没问题先刷BIOS。不是所有的板都可以压得出来的。压桥还和力道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