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主板全板供电不正常

楼主(2010-10-25):
一块盈通CI945GC主板,桥供电,内存供电,CPU供电均不正常,把桥供电及电源管理都换了还是老样子,求大家指教

网友:
看看有没有专用芯片 先内存北桥供电 一样一样修

网友:
先把桥的供电修好。查下桥供电电路,MOS的输入电压正常不,正常在测下G极控制电压正常不,不正常在查下控制IC。控制电压正常就先换MOS管。

网友:
应该是先修好内存供电先把!

网友:
RE: 盈通主板全板供电不正常(已解决)

此板换8712F-S解决,但原来的IO芯片换到别的主板上也是好的,顺便把那块板也修好了,那块主板为杰灵775主板,故障时关不了机

网友:
会不会是盈通的板IO虚焊了?  只能这么解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修内存供电,INTEL板最先出来的一个供电是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