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711芯片不输出导致没CPU供电

楼主(2010-10-25):
一块盈星N61主板,故障为不亮机。经检测,没有复位信号,进一步测量。内存,北桥等供电都正常,就是没有CPU核心电压,PWM芯片为L6711,测量其VCC,VID电压正常,但不出核心电压,场管没有问题。请问此芯片的工作条件,谢谢。

网友:
如果PWM这些脚没输出还是换了的好

网友:
芯片换过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N61的桥虚焊多一点!~

网友:
电源IC的EN及PG正常不?正常后测下有没小电源IC。如果有,把小源IC拆了,排除是否小电源IC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电源IC的EN开启信号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