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中南桥到CPU的信号线有问题会影响开机吗?

楼主(2010-10-25):
笔记本中南桥到CPU的信号线有问题会影响开机吗?

网友:
你说的影响开机,指的是影响机器加不加电,还是加电无显示?
有些板是需要检到CPU才能加电的,但大多是通过EC去检测。

网友:
高手  具体现象没有吗

网友:
那要看看是什么信号啦  看过电路图才知道啊

网友:
遇到过 南CPU连线不通不亮 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南桥到CPU 有些信号不会影响正常开机,不过可能会影响进系统不行,睡眠不行当机蓝屏等

网友:
这个要看是什么样的主板啦,有些主板能开机但显示,有些主板一开机就掉电。

网友:
会影响不开机。这些个控制总线不正常时候,会出现很多怪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