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 显卡更换

楼主(2010-10-25):
IBM T60 卡,原来是CSP128的,也就是显卡芯片上有4颗显寸的,能不能用CSP64 上面是两颗显寸的替换。
另外T60开机屏不显,烘枪加热一下显卡就亮了,请问这属于显卡的问题,还是显卡虚焊,如果不更换,就上BGA焊台重新做下显卡,会不会很快返修。
芯片

网友:
这你说的两颗显存的应该是X1300的吧,T60的显卡做起来有难度的。

网友:
对的,是X1300的,能替换吗? 拆装没问题。

网友:
既然拆装没问题 就把原来的芯片重新植球啊,这板子返修率很低的

网友:
不换 直接加焊 很多会返修的

网友:
把原来的芯片重新植球啊

网友:
先不换,反正现在是好的,先把散热改好些,有可能能过让3个月那,万以你取下来,再换上去不显了就不好了

网友:
散热弄好就应该可以过三个月的

网友:
天气凉了,显卡发热现象能缓解一点

网友:
这种机器从长远来说最好是拆下来重新做BGA,但是要给客人报风险,客人也放心,自己也坦然,这种只要做好北桥的隔热,取的时修摄子的角度掌握好,99%都没问题,可能会掉一两根线,可以接一下,点胶

网友:
返修率很高,最好植球,好得多

网友:
换显卡呀

网友:
直接加焊 很多会返修

网友:
从新植球吧,安全保险

网友:
这样挺不了多久的 要重新植株

网友:
T60的不好做呀,但加焊撑不了多长时间,最好是拆下来,但这样有风险

网友:
这两个片子是不能互相换的。T60有胶直接加焊不行。

网友:
我都是重做,用几个月没问题

网友:
重植株 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没多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