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270 ZR1 不开机

楼主(2010-10-25):
以前接修一台宏基3270 不开机,放了很久,昨天有时间翻出来修,插上电源待机电流0.03,这个机器好的是看不到电流的,待机有3.3   5V。  开关上有3.3 V, 没有装U的时候,按开关不开机,  接电源2到3分钟以后电流慢慢上升到0.23 慢慢回落到0.07   测量CPU供电1.5V   CPU核心电压自动加电。  更换过MAX8725    EC  故障依旧  按开关EC2脚没有跳变  还是3.3V    南桥晶振 0.19      0.48V  没有示波器  不知道起振没有。像高手求教  该如何查起

网友:
怎么没有人看呀? 我自己把它顶起来哟,在线等回答

网友:
南桥晶振电压有点不正常吧 是什么南桥?

网友:
82801GBM的南桥,电压应该是多少?、刚刚又去测量了下晶振  换了下晶振  电压是0.64   0.59

网友:
有高手帮你忙  给个维修思路呀

网友:
怎么 半天没有一个回复呀?  我都修得 头大了 还是 老老实实去看下电路图

网友:
查上电条件,EC工作条件,南桥部分

网友:
求87541V  上电必须条件

网友:
EC起振了没有。程序都对吗?

网友:
不好意思  我是新手真不知道EC  是那块  有熟悉的朋友给说说具体怎么测试EC   那块是EC

网友:
看了半天资料  才明白 EC  就是87541V  嘛   他就是IO  不知道对不对  这个我换过的  还是一样的问题  不知道他的工作条件是什么

网友:
IO有没有起镇

网友:
实测EC  晶振  电压0.66  0.62V

网友:
不知道 有没有起振  我这里没有示波器

网友:
从你说的待机电流0.03已经不对了,先解决这个应该就会好了。

网友:
待机不正常,最多0.01,有的可调电源都是0.00,先修待机,待机正常了再搞其他的,换下南桥试试。

网友:
今天下午做了2次 南桥 现在才换好 82801GBM  我拆下南桥的时候  试过电流  还是0.03  主要特征就是  电源插上2  3  分钟的样子CPU  核心电压就上来了 1.5V电流从0.03到0.23慢慢下降到0.07就不动了。( 这里要说明  没有上U  核心电压也会出来  我感觉是VID电压没有所以才1.5V前面的电压都没有出来当然没有VID)  CPU核心相关的MOS管   管理芯片  都换过  现象一样 我现在主要是要弄清楚这个上电时序 CPU  核心电压有哪个开启????????????我现在要确认 晶振起振没有  现在EC晶振电压0.66V  0.62V 南桥晶振0.29V    0.27V

网友:
刚刚测量到了EC2  脚 按开关有跳变87541V  2脚

网友:
你这个修法,唉,思路不对乱修,南桥肯定没换好,拔下南桥,换个PC97551,看有无跳变!

网友:
还拔下南桥呀  我 都做过2次了  都一样的 结果,明天找个PC97551 换上,量下USB对地值,试试看咯。  现在我把CPU核心供电的VIN  断开了 待机电流恒定在 0.11  我感觉南桥现在应该是 没有问题的  断开5V 的VIN   3.3     5V都没有了,没有办法 我只有用电流表待机测试过 5V  和3.3的VIN  电流,分别是   60  和50 毫安 。 可能不是这边3.3 和5V待机的问题  问题 在 其他地方  论坛里面有这个机器的线路图  我明天看线路图  挨个断开VIN  看是哪个引起待机电流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