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10-25):
型 号:LT3202P4 想进工厂模式调一下,有谁知道怎么进的吗?
工厂

网友:
你的液晶电视如果只是亮度不足,你可以把数字版上的24C16,或24C64清空试试,不过清空的时候要备份,

网友:
最好的方法还是进总线调数据, LCD 的24C 都 是贴片的.

网友:
按个键交流开机试试 有些都可以重新写入24c数据的

网友:
实在不行看看是什么机芯的 把主程序也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