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

楼主(2010-10-25):
CMOS(Complementary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电压控制的一种放大器件。是组成CMOS数字集成电路的基本单元。
在计算机领域,CMOS常指保存计算机基本启动信息(如日期、时间、启动设置等)的芯片。有时人们会把CMOS和BIOS混称,其实CMOS是主板上的一块可读写的RAM芯片,是用来保存BIOS的硬件配置和用户对某些参数的设定。CMOS可由主板的电池供电,即使系统掉电,信息也不会丢失。CMOS RAM本身只是一块存储器,只有数据保存功能。而对BIOS中各项参数的设定要通过专门的程序。BIOS设置程序一般都被厂商整合在芯片中,在开机时通过特定的按键就可进入BIOS设置程序,方便地对系统进行设置。因此BIOS设置有时也被叫做CMOS设置。   早期的CMOS是一块单独的芯片MC146818A(DIP封装),共有64个字节存放系统信息。386以后的微机一般将 MC146818A芯片集成到其它的IC芯片中(如82C206,PQFP封装),586以后主板上更是将CMOS与系统实时时钟和后备电池集成到一块叫做DALLDA DS1287的芯片中。随着微机的发展、可设置参数的增多,现在的CMOS RAM一般都有128字节及至256字节的容量。为保持兼容性,各BIOS厂商都将自己的BIOS中关于CMOS RAM的前64字节内容的设置统一与MC146818A的CMOS RAM格式一致,而在扩展出来的部分加入自己的特殊设置,所以不同厂家的BIOS芯片一般不能互换,即使是能互换的,互换后也要对CMOS信息重新设置以确保系统正常运行。   在今日,CMOS制造工艺也被应用于制作数码影像器材的感光元件,尤其是片幅规格较大的单眼数码相机。虽然在用途上与过去CMOS电路主要作为固件或计算工具的用途非常不同,但基本上它仍然是采取CMOS的工艺,只是将纯粹逻辑运算的功能转变成接收外界光线后转化为电能,再透过芯片上的数码─类比转换器(ADC)将获得的影像讯号转变为数码讯号输出。   相对于其他逻辑系列,CMOS逻辑电路具有一下优点:   1.允许的电源电压范围宽,方便电源电路的设计   2.逻辑摆幅大,使电路抗干扰能力强   3.静态功耗低   4.隔离栅结构使CMOS期间的输入电阻极大,从而使CMOS期间驱动同类逻辑门的能力比其他系列强得多   CMOS(本意是指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存储器,是一种大规模应用于集成电路芯片制造的原料)是微机主板上的一块可读写的RAM芯片,主要用来保存当前系统的硬件配置和操作人员对某些参数的设定。CMOSRAM芯片由系统通过一块后备电池供电,因此无论是在关机状态中,还是遇到系统掉电情况,CMOS信息都不会丢失。   由于CMOSRAM芯片本身只是一块存储器,只具有保存数据的功能,所以对CMOS中各项参数的设定要通过专门的程序。早期的CMOS设置程序驻留在软盘上的(如IBM的PC/AT机型),使用很不方便。现在多数厂家将CMOS设置程序做到了BIOS芯片中,在开机时通过按下某个特定键就可进入CMOS设置程序而非常方便地对系统进行设置,因此这种CMOS设置又通常被叫做BIOS设置。   可读写芯片   CMOS是主板上一块可读写的RAM芯片,用于保存当前系统的硬件配置信息和用户设定的某些参数。CMOSRAM由主板上的电池供电,即使系统掉电信息也不会丢失。对CMOS中各项参数的设定和更新可通过开机时特定的按键实现(一般是Del键)。进入BIOS设置程序可对CMOS进行设置。一般CMOS设置习惯上也被叫做BIOS设置。
电脑CMOS设置具体操作方法
  一、进入CMOS设置界面 [8]   开启计算机或重新启动计算机后,在屏幕显示“Waiting……”时,按下“Del”键就可以进入CMOS的设置界面。要注意的是,如果按得太晚,计算机将会启动系统,这时只有重新启动计算机了。大家可在开机后立刻按住Del键直到进入CMOS。进入后,你可以用方向键移动光标选择CMOS设置界面上的选项,然后按Enter进入副选单。   二、设置日期   我们可以通过修改CMOS设置来修改计算机时间。选择第一个标准CMOS设定(Standard CMOS Setup),按Enter进入标准设定界面,CMOS中的日期的格式为<星期><月份><日期><年份>,除星期是由计算机根据日期来计算以外,其它的可以依次移动光标用数字键输入,如今天是6月1日,你可以将它改为6月2日。当然,你也可以用Page   Up/Page Down来修改。   三、设置启动顺序   如果我们要安装新的操作系统,一般情况下须将计算机的启动顺序改为先由软盘(A)启动或光盘(CD-ROM)启动。选择CMOS主界面中的第二个选项BIOS特性设定(BIOS Features Setup),将光标移到启动顺序项(Boot Sequence),然后用PageUp或PageDown选择修改,其中A表示从软盘启动,C表示从硬盘启动,CD-ROM表示从光盘启动,SCSI表示从SCSI设备启动,启动顺序按照它的排列来决定,谁在前,就从谁最先启动。如C:CDROM,A,表示最先从硬盘启动,如果硬盘启动不了则从光盘启动,如果硬盘和光盘都无法启动则从A盘启动。是不是很简单^_^在BIOS特性设定中,还有几个重要选项在这儿顺便讲一下:   ①Quick Power On Self   Test(快速开机自检),当电脑加电开机的时候,主板BIOS会执行一连串的检查测试,检查的是系统和周边设备。如果该项选择了Enabled,则BIOS将精简自检的步骤,以加快开机的速度。   ②Boot Up Floppy   Seek(开机软驱检查),当电脑加电开机时,BIOS会检查软驱是否存在。选择Enabled时,如果BIOS不能检查到软驱,则会提示软驱错误。选择Disabled,BIOS将会跳过这项测试。   ③Boot UP NumLock   Status(启动数字键状态),一般情况下,小键盘(键盘右部)是作为数字键用的(默认为ON,启用小键盘为数字键),如果有特殊需要,只要将ON改成OFF,小键盘就变为方向键。   ④安全选择(Security Option)   有两个选项,如果设置为Setup时,开机时不需要密码,进入CMOS时就需要密码(当然事先要设置密码)了,但只有超级用户的密码才能对CMOS的各种参数进行更改,普通用户的密码不行。如果设为System时,则开机时就需要密码(超级用户与普通用户密码都可以),到CMOS修改时,也只有超级用户的密码才有修改权。   四、设置CPU   CPU作为电脑的核心,在CMOS中有专项的设置。在主界面中用方向键移动到“<<<CPU PLUG & PLAY>>>”,此时我们就可以设置CPU的各种参数了。在“Adjust CPU Voltage”中,设置CPU的核心电压。如果要更改此值,用方向键移动到该项目,再用“Page UP/Page Down”或“+/-”来选择合适的核心电压。然后用方向键移到“CPU Speed”,再用“Page UP/Page Down”或“+/-”来选择适用的倍频与外频。注意,如果没有特殊需要,初学者最好不要随便更改CPU相关选项!   五、设置密码   CMOS中为用户提供了两种密码设置,即超级用户/普通用户口令设定(SUPERVISOR/USER PASSWORD)。口令设定方式如下:   1.选择主界面中的“SUPERVISOR PASSWORD”,按下Enter键后,出现:Enter Password:(输入口令),   2.你输入的口令不能超过8个字符,屏幕不会显示输入的口令,输入完成按Enter键。   3.这时出现让你确认口令:“Confirm Password”(确认口令),输入你刚才输入的口令以确认,然后按Enter键,就设置好了。   普通用户口令与其设置一样,就不再多说了,如果您需要删除您先前设定的口令,只需选择此口令然后按Enter键即可(不要输入任何字符),这样你将删除你先前的所设的口令了。超级用户与普通用户的密码的区别在于进入CMOS时,输入超级用户的密码可以对CMOS所有选项进行修改,而普通用户只能更改普通用户密码,而不能修改CMOS中的其它参数,联系在于当安全选择(Security   Option)设置为SYSTEM时,输入它们中任一个都可以开机。   六、设置硬盘参数   如果你要更换硬盘,安装好硬盘后,你要在CMOS中对硬盘参数进行设置。CMOS中有自动检测硬盘参数的选项。在主界面中选择“IDE HDD AUTO DETECTION”选项,然后按Enter键,CMOS将自动寻找硬盘参数并显示在屏幕上,其中SIZE为硬盘容量,单位是MB;MODE为硬盘参数,第1种为NORMAL,第2种为LBA,第3种为LARGE。我们在键盘上键入“Y”并回车确认。   接着,系统检测其余的三个IDE接口,如果检测到就会显示出来,你只要选择就可以了。检测以后,自动回到主界面。这时硬盘的信息会被自动写入主界面的第一个选项——标准CMOS设定   (STANDARD CMOS SETUP)中。   七、保存设置   我们所做的修改工作都要保存才能生效,要不然就会前功尽弃。设置完成后,按ESC返回主界面,将光标移动到“SAVE & EXIT   SETUP”(存储并结束设定)来保存(或按F10键),按Enter后,选择“Y”,就OK了。
编辑本段设置内容
  大致都包含如下可设置的内容:   1.Standard CMOS Setup:标准参数设置,包括日期,时间和软、硬盘参数等。   2.BIOS Features Setup:设置一些系统选项。   3.Chipset Features Setup:主板芯片参数设置。   4.Power Management Setup:电源管理设置。   5.PnP/PCI Configuration Setup:即插即用及PCI插件参数设置。   6.Integrated Peripherals:整合外设的设置。   7.其他:硬盘自动检测,系统口令,加载缺省设置,退出等
一、微电子学中的CMOS概念
  CMOS,全称Complementary Metal Oxide Semiconductor,即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是一种大规模应用于集成电路芯片制造的原料。采用CMOS技术可以将成对的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晶体管(MOSFET)集成在一块硅片上。该技术通常用于生产RAM和交换应用系统,在计算机领域里通常指保存计算机基本启动信息(如日期、时间、启动设置等)的ROM芯片。   CMOS由PMOS管和NMOS管共同构成,它的特点是低功耗。由于CMOS中一对MOS组成的门电路在瞬间要么PMOS导通、要么NMOS导通、要么都截至,比线性的三极管(BJT)效率要高得多,因此功耗很低。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学习了,好深奥哦?

网友:
CMOS可以不安装电池直接通电可以开主机?

网友:
华硕的一些笔记本很容易受它保护而开不了机,拿掉能开,装上就不行

网友:
很深奥啊     谢谢  学习了

网友:
不是吧 整的这深 不过很好补充知识

网友:
哎~~随便找一本主板的说明书都有很详细的设置说明,这个看的头晕也不分段就简单的CTRL+C CTRL+V,而且还是很古老的主板cmos设置

网友(2016-08-13):
写的太复杂,不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