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OFFICE2003恢复我的工作并重启

楼主(2010-10-25):
以前遇到过“OFFICE2003恢复我的工作并重启”的故障,那是打开word的时候老出现这样的提示,解决方法也很简单,将文件夹选项里德显示隐藏文件打开,然后搜索C盘,找到normal.dot的几个文件,删除即可,确切的说是自己用户名文件夹下。
但是今天情况不同,这次打开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只要一选择打印,就会出现“恢复我的工作并重启”,按照之前的方法也不管用了,上网搜索依然无果,希望在这里的朋友能够帮忙给出解决办法,万分感谢

网友:
求助啊~~有达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没

网友:
我就尝试过打开的时候出现使用安全模式!尝试下重新安装一下Microsoft office软件,或许会对你有帮助...

网友:
哦,3Q。再看看吧,实在不行再考虑重装··

网友:
打印机驱动卸载掉,重启电脑都再装驱动。然后看下打印服务有没有被关闭,把多余的脱机打印机删除掉!

网友:
 解决办法:
  1、删除你使用的用户名下的TEMP所有文件,OFFICE在你安装时的备份文件,清空所有系统的日记信息...也就是删除Normat.dot模板文件。 即删除C:\Documents and Settings\用户名\Application Data\Microsoft\Templates\Normal.dot文件
一般都是在: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Microsoft\Templates\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