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天MBGA封装的显存,如何知道他的显存定位?

楼主(2010-10-25):
看了书上的内容,知道了TSOP封装的显存,可以用短接法测出显存的排列顺序,但是MBGA的呢,好像不可以判定出来吧,是吗?如果MBGA封装的显存有坏颗粒,怎么知道换哪颗啊??

网友:
呵呵 BGA封装的也一样,多看看论坛的帖子,先学习吧,为了明天能够判断BGA而奋斗吧!!!!

网友:
谢谢,看来要多学习啊

网友:
TSOP的显存用短路法人为制造故障来判断显存数据位的排列,BGA的也一样,很简单,拆一个电阻就能人为制造故障。

网友:
用断线法呀断开其中一个显存 的一条数据线再测多出什么报错再做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