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C42无声故障

楼主(2010-10-25):
接到一台明基C42的机子。故障无声。软件重装系统同一样,官方声卡驱动一样,表现为:认到声卡,喇叭,外接耳麦都无声。使用麦克风测试有一点波纹,一开机就停到“咚咚”的声音,好小,换过喇叭也一样,接换过声卡芯片,“咚咚”不见了 ,表现为无声。再换功放芯片也是无声!声卡芯片为:ALC268 功放芯片:TPA0212 。现在怀疑是芯片4411E的问题。手头上没有该芯片。哪高手修过同类型的指导一下。

网友:
换过4411E还是一样 换回原来的功放TPA0212 有声但声音断断续续!

网友:
直接改USB声卡就可以了

网友:
想收客户钱能加USB声卡吗?人家不懂自己加啊!

网友:
这个板子不好修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了

网友:
功放旁有个保险,检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