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神舟W340E开机掉电,

楼主(2010-10-25):
经测量1。5V电感短路,后把北桥拆下不短了,又买了个新桥换上去还是掉电,把CPU取下再测量电压全出来了,后又通电一量1。5电感又短路了,把到北桥的线路断开就不短了,可能又是北桥挂了,请问一下知道的朋友,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还请告诉一下,谢谢了
cpu

网友:
你做完北桥 测量供电电感对地阻值没 内存的数据和地址线是否正常 CPU的数据线和地址线的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倒没测量,我只测了一下1。5V不短了,所以就通电了,前几次是开机还是掉电,但各电压都出来了没有短路,再接着测试此电压就又短了,真想不明白,是不是其它的地方还有问题呀

网友:
是不是有通到北桥的电压不对,上了个北桥就烧,楼主可以把北桥拿掉后上电测量所有的电压,把所有的电压都修正常了再上北桥,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