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修电脑遇到的一桩怪事!

楼主(2010-10-25):
昨天朋友家一台电脑坏了,显卡是无极HD3870   CPU AMD 7750    主板梅捷780   故障是点开关,电源和CPU风扇转,诊断卡不跑码,不知道是到底是显卡坏了还是主板坏了,于是换一块PCIE显卡到这个机上,还是不跑码,确诊是主板坏了,那么显卡到底有没有坏了,于是把那块无极HD3870拿到另一台好的电脑上试,结果也是不跑码,于是再换上本机好的显卡再点,结果怎么也起不来了,诊断卡显示四个横杠,郁闷,超级郁闷,这个好电脑就被这个显卡一插就不亮了,真想不通,这个显卡是有个六口外接供电的,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个显卡烧主板呢?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期待中,没有遇见,还请楼主再查查,解决请说一声,

网友:
显卡有短路吧!不然怎么会烧主板呢?高手出来指导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