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916w开久后模糊更久后会没显视

楼主(2010-10-25):
acer al1916w两小时后模糊再过30-60分钟后会无法显视。是什么原因,要怎么处理呢

网友:
先代换驱动板试试看能好不,不行的话就考虑屏的故障了

网友:
看看电源一体版部分是不是有电容漏液

网友:
电容整体没问题

网友:
怎么和CRT的现象一样,不会是屏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