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LW-8388S 各电压输出较低的维修

楼主(2010-10-25):
现象:舤嘉LW-8388S,短接后12V是5V,5V是2V,3.3V是1.2V,并且一闪即灭
维修:判断应该是欠压保护,查300v大电容电压正常;待机是7500 8、11脚是2.2V,短接后无波形,电压不变,换为494无果,拆下量C1815量正常;拆下大开关管量正常,在线量后级双二极管无击穿现象,换全部后级电容无果,看论坛里贴知一脚电压不正常会出现这种现象,找到可调电阻,调多次后发现最大输出电压12V只能达到8伏,没办法了,目测494第五六脚线路,发现五接电容,六接一个电阻,拆下这个电阻量无穷大,看是棕蓝橙(16K),换一个18K上去,量12V为11.81V,5V为4.92V,3.3V为3.38V,OK

网友:
振荡电阻断路,电路应无电压输出。

网友:
很好的经验,无限支持一下

网友:
学习了,我还没有碰到这样的故障

网友:
真够狠的换全部后级电容,通杀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