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士顿2G 主控UP13 2232无法量产,提示找不到设备

楼主(2010-10-25):
昨天用1。06量产成功过一次,后来再次量产就失败,也试过多个版本都是提示有写保护,再用1。06量产也不能成功,今天量产就直接提示找不到设备,但可以认到U盘,点击提示放入磁盘求高手指点?另外如果是里面硬件坏,换一个多少钱,我是武汉地主要搞电脑主板维修,第一次试修U盘,对价格不清楚。

网友:
怎么没人解答呢,是不是非要短接FLASH(美光29f16g08aam)呀?还有短接是在插入电脑前吗,等到量产工具找到设备后是不是才能放开

网友:
经过摸索,我最终还是修好了这个U盘,可能是FLASH空焊了,我加了下焊,重新量产了,结果又好了,网上说地短接法好像没用

网友(2016-07-16):
可能是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