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康柏 v3000问题

楼主(2010-10-25):
康柏 v3000问题是有的时候亮 有的时候不亮
不亮的时候是 电流跑到1.49 然后掉会1.23然后再在跑到1。34就停下不动了 不知道是那的问题
是amd的cpu 集成显卡 的 (北桥显卡一体的) 加焊过北桥 故障依旧
大家办办忙 给个思路 谢谢了
cpu
显卡

网友:
基本都是北桥,CPU.

网友:
应该是6150的北桥吧
那芯片好多加焊不好 好了也返修
直接换吧

网友:
以前见也试过一台华硕机,换内存搞定

网友(2010-11-25):
内存可能性最大

网友:
应该还是北桥在问题,这种一般加焊即使好了也用不了多久,还是拿下来植珠吧

网友:
看看北桥的供电有没有少的,或者内存的供电

网友:
我感觉也是内存吧

网友:
还是换个新版的北桥吧散热好不易返修

网友:
重植一下北桥,看是不是内部锡点氧化的严重,加焊不过来

网友:
加焊不行就把桥取下来重新植一下吧。。。

网友(2010-12-30):
换个CPU试试,不行就北桥。在不行换板子,也不贵

网友:
没CPU什么事,直接换桥,或者取下来重做,6150的桥是无铅的加焊一般都没什么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