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正常显示五秒就变白屏,

楼主(2010-10-25):
正常显示五秒,就有波文,再过三几秒就变成白屏,,屏,还幕分两边手, 因为没有板来换一下,请问那一位高手,,见过这样的问题,,请指点一下。。。。在线等。。。。。
问题

网友:
补上,,屏是好的,,。确定了是驱动板的问题,,像正常几秒,后有波,再白屏,会不会驱动板上面的电容失容呢???

网友:
换电解电容,

网友:
我也想换,但这些电容是笔记本的那一种,,手头上没有,,

网友:
你咋确定的?你可以测一下驱动板给屏供电的电压,一般5v看一下显示时应该有,白屏时还有么?如果你是用通用版测试的,既然你不知道驱动板咋修,为啥不换通用版呢?

网友:
唉,,要就不来,一来就来三台,都是清华紫光的,,都是白屏,两台搞好,一台搞不好,看来要换板了。

网友:
加焊主芯片

网友:
总结,最后排除了电容失容,肯定是忒片的问题了,,,但是杂牌的,手上没有那种主忒片,换板,客人说贵就拿走了,,,这也算是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