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蓝屏的问题(经典)

楼主(2010-10-25):
一台T60蓝屏,走完进度条快进桌面时:Hardware Malfunction
Call your hardware vendor for support
NMI:parity Check / memory Parity Error
The system has halted
换硬盘、分区做系统都试过了,内存也换过了就是不行,兄弟姐妹们说说你们遇到过没有!怎么弄好的!以前做个系统就没事了这次愚昧死了,怎么都不行了

网友:
BIOS里面有没有改过硬盘模式??

网友:
显卡做过吗

网友:
把硬盘模式改成IDE试试

网友:
BIOS里面设置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