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白问个菜菜的键盘鼠标跑线路问题

楼主(2010-10-25):
近日在学键盘鼠标跑线路,按理说这是最简单最好跑的线路,按照书上的原理,键盘鼠标附近的保险丝和472上拉排阻应该直接通ATX插座的红5V或者紫5V,可是我在一块V星和一块技嘉的板子上都跑不通,倒是在一块杂牌板子和一块富士康的板子上跑通了,请问键盘鼠标的5V供电从ATX插座到保险和472及供电电感中间还有别的什么元件吗?盼坛上的朋友或版主们帮小弟解释一下,先谢谢了啊!

网友:
看是不是 经过跳线
多动动手,
不要什么都跑到论坛上问,特别像跑线路
求助身边的人 更实际
如果是故障 可以和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
PS2接口一般经地电感或小阻值排阻到IO或南桥。

网友:
我说的是PS/2供电是怎么来的   到南桥或IO的信号线是跑的通的   跳线的问题我也注意了  没有什么跳线啊  理论是应该是红5直接到保险或0欧电阻或保险附近的一个供电电感的   可是怎么量也不通的

网友:
也有可能是经过跳线,一般的主板PS/2的供电会有红5V和5VSB两种,一般都是经过跳线去跳的!

网友:
终于跑通了  NND   用了两天的时间跑一个PS/2的供电  当然不是天天一直坐在电脑桌前用表量  而是闲来就坐下来量量   看来书本的知识只能起理论作用   我买的三本维修主板的教材给的PS/2跑线图示都是从电源插座4针或是9针跑起,直接跑到PS/2附近的跳线啊  保险啊  电感啊之类的   没一个说还有过二极管三极管场管的   我这个845废板是MSI 的   我把一个表笔接到PS/2的保险上,另一支笔绑个铜刷在主板上到处狂扫   终于在南桥附近响了起来  一看是几个场管   电阻  电容响了   大喜   场管是个40N03的  受MS-5控制  电源插座红5V从S极进,从D极出来,直接通到前置USB插针供电脚上及PS/2的保险上的  看来没有老师指点自学还是真费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