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9WE15开机屏是绿色的!

楼主(2010-10-25):
今天接一台长城M9WE15的液显,开机屏是绿色的也能看到字,这种机器有什么通病吗?

网友:
是不是你的连接线有问题造成偏色缺色呀。

网友:
换个VGA线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偏色问题,先进工厂模式调一下,不行换驱动板,排线也得注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