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7不通电

楼主(2010-10-25):
电源板输出是24V和3.3V吗

网友:
是用原配适配器吗!有些机子很挑!

网友:
恩对的 1007机器电源板开关与其他不一样是触发开关

网友:
这机器我也遇到好几台了,都是主板坏了,有人说是电容短路,都换了一样的郁闷

网友:
这种打印机,如果是不通电,不认USB等,99%是主板坏了,这种主板怪的很,就只一个大的芯片,没有什么保护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HP1007不是接220V吗,那有外接的原配适配器阿!

网友:
不通电,还是先查电源板是否输出电压吧,要是无当是先查保险,开关管,二极管吧!

网友:
看产地是不是越南 。如果是恭喜你换主控板吧。。我这修了不下10台了。这板子没法修。。就一个hp的ic不知道那有卖的。。都是换板。。板子淘宝上有卖的

网友(2010-12-02):
换主板吧    芯片很难订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