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收到一块IBM拆机的笔记本屏,改装后问题如下

楼主(2010-10-25):
最近收到一块IBM拆机的笔记本屏,改装后问题如下
用通用驱动板点,接屏线后黑屏,不接屏线白屏,请高手指点一下
用的是GM2621通用驱动板 屏型号是ITXG77H 单灯小口 F14单6 20针的屏线

网友:
写个程序试试 你多大的笔记本屏啊

网友:
屏线对么?程序正确么?用的啥通用版?型号?屏型号?你不说谁知道怎么帮你?

网友:
要是GM2621驱动的板,可以调下分辨率。

网友:
是不是程序不对啊   多换几个试试

网友:
屏供电不足也会引起 这样的问题

网友:
拆机的笔记本屏改显示器,大部分都得用自己刷程序的通用板,能直接用2621的比较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