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7600GS显卡 花屏

楼主(2010-10-25):
今天拿到一块GF7600GS显卡,屏幕上面有点点花点,测了一下显存周围的电容,没发现问题,就开始拆显存芯片,拆时候没看,拆出来发现芯片都是BGA封装的,拆完试了下,直接点不亮了,又花了好大功夫,重新植上珠子,吹上去,结果,还是点不亮了,郁闷了,本来只是小花点而已
芯片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不用检测吗? 就直接拆显存,你知道就是显存的问题吗?

网友:
汗啊,对显卡一知半解,不知道咋测啊

网友:
先用软件测一下,再拆

网友:
是不是用那个HD2400啊。不会用啊
而且现在都点不亮了,咋测啊

网友:
chip 出问题了,显存拆掉两颗都应该是可以显但会花

网友:
显存被你吹坏了吧,或者数据线短路了。用个PCI显卡用NVFLASH软件测一下能不能看到核心跟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