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板维修难题

楼主(2010-10-25):
长城M97的电源板   吧OB2669炸飞了   搞到电路图 知道是用的OB2669    在对照电路图把所有坏件都搞好后  负载带不起    只是没找到R7 0.22的精密电阻  用导线代的  会不会引起负载不够的问题   (此问题不成立  呵呵   问题问的有点郁闷   就当发个电路图吧  呵呵)

网友:
0.22的电阻不信你买不到---你还是北京的?用导线应该不行,0.22是检测用的。应该原值代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4年前在北京  现在回县城了   真的买不到     说的对  应该不行的  直接到底的话  根本没法检测电流了  忽然发现问了个很傻的问题    哈哈

网友:
0.22的电阻是不可以用导线代的

网友:
真晕,这个问题很笨了吧,对地了 还有启动电流吗???

网友:
我觉得问题不在R7,R7大了才会带不起负载。楼主修好了也应该告诉大家问题所在呀!

网友:
说老实话,这个板子不是很好修,有时候再怎么换也无法修复,遇到很多了

网友(点评):
这么说来是否是这个板的设计有些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R7用1欧姆的电阻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
问题已解决了   在修电视的那还真拆到个0.22的精密电阻   回来后  又改了下4脚电阻100K改成了43K   问题解决

网友:
一般的是用0.22-0.49的

网友:
R7你能用导线直接连算你牛,本人曾在3842的电路上试过,直接炸飞!!

网友:
没这个电阻,可以用3个1欧的并就可以了,不过这个电阻在很多的电路上都用到,应该很好找的。

网友:
老兄,你不是搞维修的吧,这个电阻是不能用导线代替的,他有很大的作用

网友:
用导线来代,这样你的OBXXXX能有启动电压吗?

网友:
过流检测电阻是不能用导线直接的。这是基本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