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一个常见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0-10-25):
请问大哥们,我有的时候修故障板,没头绪时,偶尔摸了某个地方或者某个芯片就会掉电, 是什么问题啊,现在手中就有块板,连搞带放的有1个月 了
刚刚量了,呵呵。 表笔一测这个点就掉电,而且用表笔先测在这个点上,再按开机键 电流跳到0.29就掉了。这个点是是PR73合PR72中间那个点《PR72,pr73在图右边》  帮忙看看什么原因

网友:
别沉底了啊,帮帮忙啊

网友:
如真的常见就会很快有人解答,年青人眼睛就是好,连这种图也看得了

网友:
这还常见呀,图也不整大一点,描述的也不清楚,叫人怎么帮你呀?
你机子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
如果说是“偶尔摸了某个地方或者某个芯片就会掉电”那一般是虚焊了,需要排查。。。
对了你说开机电流上到0.29就掉了,有没有加焊过CPU供电芯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