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蓝屏搞不定了求救

楼主(2010-10-25):
客户拿来时时自动重启。内存测有问题换后重装系统2小时蓝屏死机。换显卡后又正常。过2.5小时后收钱后。重启一下又*脏话*蓝屏。退钱...现在显卡内存硬盘都好的。。还时不时蓝屏咋回事丫 对了昂达848的主板

网友:
你把板上的声卡网卡拆掉后看下行不行.还有就是在蓝屏的时候测量下个电压正常不,要仔细测哦

网友:
集成的板。。测那里的电压

网友:
南桥虚焊也会经常蓝屏

网友:
注意一下内存槽的氧化程度,可以清一下

网友:
内存供电是不是正常呢

网友:
先搞BIOS吧多半有关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先刷一下BIOS看看,基本上能好

网友:
内存酒精刷过。刚见他电源有个电容鼓的..换个电源继续等蓝屏出现..再不行就扯到主板了..我最怕了...

网友:
用你的配件,测一下它的主板,先确定一下是否是主板的问题,如果是,先好好清理内存卡槽。再查查内存供电,主要是辅助供电。

网友:
换电源后变成了自动重启...咋搞的.刚刷了下BOIS。内存供电2.6应该正常吧?继续等待中..

网友:
建议你看一下散热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刷个bios吧,我有过经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想过..温度都很正常..并不高...郁闷拉.刷了下BIOS现在还好好的,,,难道有效..

网友:
应该和BIOS没有关系 进系统还能运行那么长时间呢 可以考虑南桥

网友:
我碰到过精英478主板电容鼓包造成蓝屏的

网友:
昨晚一晚上都没事..今早开机不久屏幕就黑了..但风扇这些在转..一会重启又没事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头痛

网友:
叫客户把板子换了吧,不值几个钱。

网友:
刷主板BIOS。不然就换硬盘。不过先换电源,电压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