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助联想品牌机主板L-V400Q (KV400MC-6AL)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0-10-25):
联想品牌机主板L-V400Q (KV400MC-6AL) 462主板    开机触发 CPU的时钟1.6V  PG信号1.65V  (正常2.5V-5V)  核心电压1.65V 参考电压一个2.5V  一个1.65v  一个0.8V  复位无电压 内存 AGP PCI等 都没有复位电压     跑CPU复位电路 在CPU座旁边  到一个电阻 电阻一端有3.3V  另外一端是复位 无电压 检测电阻没有坏  之后的复位电压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全板的内存供电 AGP供电 PCI供电 全部都正常 就是没有复位  以前遇到好多这样的故障的板都修不了 现在又遇到这个故障了 一定想办法要解决了才行 所以特地上来基地请教各位大哥  该板IO是W83697HF  手上没有这个IO更换 以前维修的主板这个故障的 我试过更换IO的 但是还是一样 所以认为IO坏的可能性小 该板芯片组是VIA的   各位大哥一定要帮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呀~~
  这个主板已经修复~这两天过年上班没有什么事做就又拿出来研究研究,最好换了时钟芯片就OK了~

网友:
没有自动复位,手动复位看看。可能是自动复位的线路故障。强行开机,短接REST跳线

网友:
该板IO是W83697HF  手上没有这个IO更换 以前维修的主板这个故障的 我试过更换IO的 但是还是一样 所以认为IO坏的可能性小 该板芯片组是VIA的   各位大哥一定要帮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呀~~
不管什么触发开机,先看看是不是自动复位有问题

网友:
462的CPU坏的多,换CPU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强行开机,短接REST跳线 你的意思是说短接复位跳线 再看复位有没有 是不是这样??如果有呢??还是没有呢??

网友:
462的CPU 手上就只有一个 没有办法更换一个来试机了  应该不关CPU吧 没有上CPU 也没有复位呀 难道是要上了CPU才有复位 这个板??

网友:
可能CPU坏了.

网友:
顺便按手动复位看看,CPU的条件都好的,没复位,那么主要问题就是复位电路了。主要看看南桥晶振那边

网友:
查过时钟了没有?

网友:
换CPU试  在不行换I/O

网友:
回复 网友B:

供电都正常就查时钟   时钟正常了再查一下南桥有没有得到ATXPG与VRMPG,只有在供电,时正常,且南桥收到这两个PG之后才会发出复位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板时钟和供电都正常 南桥的ATXPG与VRMPG在哪里可以测得到??手上没有这个图纸所以不知道在哪里检测 正常这两个信号是高电平的吧??

网友:
没有人帮我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