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1FX-M7 联想的机子 无网卡,上PCI 无线网卡都不认

楼主(2010-10-25):
661FX-M7 联想的机子  无网卡,上PCI 无线网卡都不认
插上PCI没反映
装上有线USB网卡也是一会儿通,一会儿不通。
装上USB无线网卡,也是一会儿通,一会儿不通。
请助高手分板一下。

网友:
应该是网卡坏,导致PCI槽信号出问题.所以认不PCI网卡,你把网卡拆下看看

网友:
可是 插上USB有线网卡  也是时通时断的

网友:
集网坏了一定要拆..不然会引起很多奇怪问题

网友:
先把板载的网卡给屏蔽了,再试试USB的网卡。两种接口网卡的都出问题不多。

网友:
把集成的网卡,先拿下来,试试

网友:
“无网卡” 是不是网卡已经摘掉了  如果是这样 加焊南桥试试吧

网友:
加什么样的网卡都不行的话有可能就是南桥坏了,重新做桥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