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_OK信号??

楼主(2010-10-25):
我想问一下这个图中的ACOK#信号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看信号本身的意思是低电平有效,
可不明白为什么上面还有个上拉电压,????

网友:
应该是低电平有效吧

网友:
无边老师能给指导一下吗?

网友:
正常情况下芯片的12脚这高不工作,要条件全了之后,此脚就为低电平拉低这个5伏的电压,芯片开始工作,不知这样的解释对把?

网友:
貌似不能单独看  你结合全图来看会比较容易理解,你这张应该是广达的图纸吧! 此处的ACOK#(低电平有效)会用于开启后面的ACOK(高电平)。如果是广达图纸一般会这么设计。

也进一步说明,当待机电压没有起来,也开启不了ACOK

网友:
也就是说后面的ACOK信号的电压是高电平的,
只不过由1772产生的ACOK#是低电平的,

网友:
这个信号是当你插上ADP的时候,它会有一个电压跳变,从低跳到高在到低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用来代表ADP插进去,是由冲放电IC发出的。

网友:
AC_OK# 为低电平的时候表示适配器接入。

网友:
是不是后面带#什么的都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想知道的是后面使用的AC_OK#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带#都是低电平有效,但有些信号要无效的时候机器才算正常。最常见的就是复位,复位是低电平有效,但平时不需要他复位,需要他无效,所以测量出来要高电平才正常。

网友:
AC_OK# 为低电平 ,后面好像有个三极管转为AC_OK的高电平信号

网友:
带#的不一定是低电平有效吧?????

网友:
类试ACOK上面有一横杠的才叫是低电平有效   并不是什么#就算低电平有效!#只是表示信号

网友:
当没有检测到适配器的时候为低平,检测到时为高电平

网友:
MX1772出来这个ACOK#是低电平有效,有一个上拉电压在,是能够让这个信号稳定下来.因为信号本身的电流是很小的,在传输的过程中可能有一些干扰,需要上拉一个电压来稳定,个人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就是低电平有效!上拉保证在不是低电平的时候是无效的!

网友:
低电平有效,上啦5v是因为在不需要低电平的时候(看芯片工作条件),使这个信号无效。

网友:
这个芯片的12脚是开漏输出的。只能发出低电平。所以需要上拉电压。在这里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在此图中是低电平

网友:
是个低电平有效的信号 芯片内部应该是个开漏输出 所以 需要外部电路的信号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