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电源适配器问题救助!

楼主(2010-10-25):
我有的本本电源适配器,用个20多分钟后就没电输出了。拆开来看过了,也没发现零部文件有什么异常。请高手指点了

网友:
每次用二十多分没电压吗?如果每次这样就是过流过热保护,一般220V电压进来还没进整流串了一个热敏电阻,直接短接试一下。有的过热保护是你整电流大于电流额定电流了,可以用外接可调电源试一下笔记本最大电流能达到多少?或先把笔记本电池拿掉这样会减轻电源的负担。有什么情况及时上传大家也好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
热敏电阻是做这个用途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