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均压电阻的问题

楼主(2010-10-25):
本人拆过好几只DELL台式机电源,发现只有两个压敏电阻跟大电容并联的,并没有均压电阻。

现有一DELL电源大电容坏,而且压敏电阻也坏,更换大电容后,由于手上没有压敏电阻,于是用两个150K的电阻作均压电阻,通电试机正常,如果长期使用会有问题吗?

网友:
完全可以,一般的匀压电阻大多数是120多K的

网友:
没有任何问题,放心使用。

网友:
压敏电阻坏了可以直接拆掉,或者其他不要的电源拆个下来

网友:
压敏电阻和均压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
压敏电阻有均压作用,看压敏电阻的特性就知道

网友:
压敏电阻应该起到限流保护桥堆作用,各个电源设计不同

网友:
在这电路上,压敏电阻起到过压保护作用

网友:
,压敏电阻起到过压保护作用,直接拆掉

网友:
压敏电压不过压的时候在板上根本就没有作用。

网友:
我看过的电源一般都是两个均压电阻,没有压敏电阻,在大电容的前端是有压敏电阻的。

网友:
压敏电阻和均压电阻完全是两回事,压敏电阻起过压保护作用最好还是装上以提高电源安全性。

网友:
压敏电阻 一般起保护作用    直接拆掉就行

网友:
我认为如果按板子上的标示有压敏电阻的时候,还是加上的好,毕竟过压了有保护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