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的怪问题!

楼主(2010-10-25):
高手们都进来分析下。。联想F41A客户拿过来是不上电。有待机电压。。
检测发现开关板接口有问题。。有一条线断了。。
修好开机还是没有显示。。。 真麻烦还有问题。

开机电流表。。0.96-0.89-0.95-0.86-0.95-1.38按电流看就可以显示了。。
就是不显。。。请高手们指点指点。//
显卡加焊过。。也换过新的显卡。。。还是一样问题。。。

网友:
外接看看显不显

网友:
电流跑到那么多,估计还是显卡的问题吧,要不就是做显卡的时候掉件了,仔细看一下吧。

网友:
显卡问题可能比较大咯
什么型号的显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