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8 开机短路

楼主(2010-10-25):
客服送来的时候是进水了短路修好了那回家用了2天又拿过来了,还是短路了。拆开机器找到短路的地方换掉不短路了,上电源待机各电压正常,按开关一看电流表又短路了,拔掉电源再查上待机正常,按开关还是短路,这种问题怎么搞呀,我搞了好久也没找到问题在哪里。给点办法我试试。
掉电

网友:
好了,是CPU供电芯片挂掉了。

网友:
这种情况限流烧就是

网友:
具体你是怎样查得CPU芯片挂了的?

网友:
你查一查各组电压出来了没有正不正常。

网友:
电压调小一点,摸摸哪个芯片附近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