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580U 可否刷 SPD 想省个编程器

楼主(2010-10-25):
580U 是否可以刷内存的SPD   买座子  直接插到580U上面去刷, 但是SPD得ROM芯片型号,A20RC    24W02    怎么在编程器里都找不到呢?有谁能帮我帮谢谢了!

网友(点评):
这个叫什么?叫高射炮打蚊子。。浪费人才。580杀SPD?老火哦

网友:
当然能!选24C02就可以!

网友:
ST的24W02就可以的写的。我自己做了座子,呵呵,我用的是西尔特3000U、

网友:
应该可以刷  580U通吃吧!哈哈!我还没自己做座子呢

网友:
郁闷!怎么还是不行啊!有人用没?告诉我下!谢谢咯!

网友:
2楼正解,我也是这样的

网友:
学习学习,但没钱。想买个编程器

网友(2010-12-04):
要用3V3的2402,否则,嘿嘿,片子挂掉

网友:
我自己也是用的580u,这可以刷

网友:
这个叫什么?叫高射炮打蚊子。。浪费人才。580杀SPD?老火哦
高射炮能打着蚊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建议进系统刷比较方便点啊。。

我有一条笔记本的内存,能在系统下面刷写SPD吗,现在是认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提的不确定。。台机的一般我们都是在系统里面直接就插进内存槽里面用SPDTOOL刷写的。。。

是用好内存进到系统里面再把坏的插进去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