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加电 风扇不转 时不时还能点亮机器

楼主(2010-10-25):
北桥刚重做过

网友:
风扇没供电吧,测量下风扇插头

网友:
时不时还能点亮机器
不亮的时侯跑什莫码?建议先修风扇不转试试,还有这板SB也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CPU-北桥间有个8脚芯片 是管风扇温控的 你把它摘掉 看看风扇还转不 风扇电压要有12V供电 可以换掉IO

网友:
今天终于看到有人用线栓着诊断卡了。以前只是在论坛上看到有人讨论这事来着。

网友:
先查供电,注意清洁

网友:
可以换IO换个试试

网友:
风扇边上有个场管  要都有电压才行

网友:
还是北桥被做好

网友:
应该是板子供电不稳定吧

网友:
貌似是英特尔的芯片组。如是,南桥坏的几率大

网友:
939主板是英特尔的芯片组? 楼上请先看清楚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维修主板的卡一般不会插到机箱里面吧,这样我觉得阻手阻脚。我店里平时维修是栓一个坏鼠标的。

网友:
栓住好啊,我有次差点插在别人主板上,我有次修过这个板,不能进系统,是U座虚焊,加焊不成功报废了。

网友:
这种板U座虚焊的比较多加焊一下吧

网友:
先要解决风扇问题,可以外接电源供电试试

网友:
风扇不转,要查12V的供电的,说明还是供电线路有问题,先修供电吧

网友:
联想C51的通病   北桥的问题  50 应该是 北桥空焊  可以试试重新植株

网友:
回复 网友B:

    测一下风扇接口供电那两个针的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C:

风扇延迟个一两分钟就可以转了 这时有12v  不转风扇插针没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