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J浪费表情的维修

楼主(2010-10-25):
商家发来一个机器开机不显示。有开机的声音
然后压显卡无果、、显卡换号机器上面能点亮
排除显卡
拆机发现是nvdia的单桥芯片
害怕了都
心想被和以前的那些v3000一样把
压北桥后点亮
结果出来密码
打开密码表
成功解密
商家没拿来硬盘
只好自己装个
结果发现不能引导
晕死
U盘也不能引导。。唉o(︶︿︶)o 唉
能在bios里面认得硬盘和U盘光驱

估计桥坏了
这桥坏我手里好多了、、、、、给商家报价、、结果他说没修头了

还原呗。。。晕死

网友:
昨天修了两台客户都说不修,一台联想150 一台联想F41都修好了,报了价格都说不修就1百多一点都不修,太惨了

网友:
100多一点都不修,你那是什么地方啊,那么的不景气,

网友:
这么的价格都不修  看来那地方的经济条件不行呀

网友:
楼主是在飞周修吧,这些人都快成风子.我弱弱的BS他们一下

网友:
电子产品的价格下跌,也引得我们搞维修的维修费在跌,买一块新机器才两千多,换个主板一千多,还不如买新的呢。最气人的就是修好了不修的,耽误我们搞维修的功夫。

网友:
搞维修不但要修好,,而且要修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还算是正式维克真是侮辱所有见习维克的的身份

网友:
做维修就这样啦,没办法。。。应没修之前就报个价给他,不然浪费时间。。。。

网友:
价格谈好了再修,搞不搞一句话

网友:
楼上太有才啊

网友:
先报价再修就不会浪费表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啊。。我们这里也是、、、整半天问题找到了报价了却不休了
怒啊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没有北桥的,真的浪费了我的表情,北桥的功能由CPU代替了,所以这个是南桥。

网友:
哈哈  看样子 都差不多啊

网友:
如果是我,先报个价,修不修由他,但有时没检查出问题,也很难报价呀

网友:
那些v3000一样把

网友:
问题是。有些没查出问题不好报价。

网友:
你的那密码怎么破的 。 能不分享一下。。       我没遇到过ASUS 出密码的。。   万一以后出了改如何解决呢       发消息给我可以么。 谢谢

网友:
修机器我从来都是谈好了价格再动手,这样你的上家也好办,否则修好了客户讲不修,你的上家也没得混,估计100多不修的是上家报了比较辣手的价格,最终用户不修了。

网友:
我们这里好多贱人说不修  其实都是想还价
比如 一些很难查的故障  先报好了价 修好了又说客户不修了(都是些中间商)
然后又死还价  往死里还   他知道你耗了很多时间  还原了心疼自己的心血

网友:
没修好也先修好 看看是不是那问题 至少学到东西了

网友:
修本就这样,没有确定故障部位之前还真就不好报价,碰到这种情况也只能认倒霉。

网友:
不修没事,自己又学习经验了,经验是咱自己的

网友:
最烦燥这种客户,不修就整个难点的故障让他的机器永远休眠吧!

网友:
来我档口只有两种情况。要么很好的自己走出去。要么就是尸体抬出去。不修就是后一种结局。我一般都是先报价,要换桥再通知客户。修不修由他。

网友(点评):
不能这样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啊
高了吧客户吓跑了
低了自己不化算

网友:
回复 网友D:

    论坛搜索啊
我也是在论坛找的
不过友情提示哈、、、进去的时候最好要该一个自己晓得的密码
不然你再用那个进去就不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样是生意我不做都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只能这样安慰自己了三
其实我们的技术还不是师傅教一些自己用机器练一些

网友:
亏你还是混的,遇到这样的中间商,我鸟都不鸟的。还价可以啊,不保修,价格相差太大我就给他变成玩具

网友:
私下认为应该根据维修经验先酌情报价,适当高些。是你的生意跑不了,不是你的也回天无术。要么休息要么挣money!              呵呵 !!悠哉乐哉!何乐而不为呢?

网友:
价格谈好了再修     有风险的让客户承担

网友:
直接BS这些人,提供这么好的服务,都不支持下,直接把机机摔了

网友:
先报价在维修,这是原则性问题.

网友:
先说好吗,不是南北桥的问题试不说个200吗,南北桥的话就400左右咯,不修就拿走。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们这是先大致判断下问题,然后报价,客户同意修了再修,不然修了也白修。

网友:
楼主,辛苦了,我们也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很恼火,不过如果不修,我们会将它的件都下了

网友:
做维修都这样!上次我也是的!遇到一个进过水 不开机  拆后洗了一遍 就好了  刚要报价他说不修了!当着客户的面我也没发把机器弄坏!只好装起来了!然后故意把内存没插好,就给他拿走了!唉 到手的钱就怎样飞了

网友:
谁让你不先报价!要是我,不管什么问题!直接告诉他线路维修250  BGA维修300起!能否接受,能救拆机检测 不能拉到!

网友:
没办法啊  维修就是这样

网友:
问下 ,楼主的密码表 是 什么东西,能讲下吗

网友:
  华硕不能引导是通病 我修了4 5台的

网友:
妈的 又是三合一的桥 我这华硕的机子 碰到很多了 硬盘能认 就是启动 这桥不好做 都换板吧 N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