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A进水电流50MA

楼主(2010-10-25):
一客户送修联想F41A机器,说进水 试机待机电流49MA,按开关键无反应 拆机测待机3V 5V电压为O,测B+电压也为0   后断开PL9(内存和显卡供电电感),后有B+电压 测待机电压还是0,后测8734有V+电压  SHDN也为高电平,LDO3 LDO5都为0  找MAX1999代换后,3.3V 5V 出来了,电流降为12MA,将PL9还原  还原后插电电流49MA,再测MAX1999  发现4脚电压变为0.2V   断开PL9 后再测电压为6V,待机3.3V 5V也出现了,说明PL9后级有短路 ,测各个场管都正常,把QZ813LN拆下 试机还不行,强制给B+加电  烧1.8V 1.05V开关管  换了还是哪样,不知该怎么整了,另外测开关电压 竟达到16V!请问这正常吗?像上面所说的是哪的问题 ,请大侠指点

网友:
点火不成功

网友:
楼主 你那搞好了吗,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