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L开机掉电

楼主(2010-10-25):
昨天下午接到一台E43L,客户拿来说之前进水,后面在别处修过没修好。先登记好拆机,不拆不知道,一才下一跳,全主板什么都动过,南桥贴上去的,北桥加过,IO没了。先报好价格打发客户走。明天在修吧。
今天上班马上下了份图纸,看到IO是IT8502的,找了半天没找到,看图纸可以用IT8512的代替,就找了个全新的IT8512,在上8512前先班南桥给换了,在上8512,都弄好后,仔细观察全主板,看到南桥背面有几个电容只剩一半了,IO的127PIN也断了线,先解决这些问题,在打了所以电感的阻值,都正常的,就马上上电,量3V\5V都出了,就开机,电流上到0.40过几秒就掉电了,心想大概是没上U有点兴奋,马上上U和内存,电流上到0.7-0.65-0掉电,这是心里巴凉巴凉的,感觉像内存没过掉电,就用打阻卡打内存阻值,一看有几个是无穷大,应该是北桥坏了,立马就换了个北桥,等冷却后开机电流还是一样,开始没择了就开始查信号,听师傅说一般掉电查CPU_CLK和CPU_RST.经过几分钟的查找都有电压,CPU_CLK是0.29V,CPU_RST是1.10V,这些应该都是正常的啊,现在是一头污水啊,兄弟们给点思路吧!!!!!!

网友:
附上图纸 E43L E43A

网友:
把所有电压测完看有没有出来,被人动的的,看一BGA的周围有没有元件掉啦。

网友:
8512代替8502  确定能代用你的那个型号的板子吗? 大多是不可以代用的

网友:
电压都出来了吗?内存阻值无穷大是不是有其它部件因起的,仔细查一查

网友:
电压都全部出了,看图纸8512可以代替8502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图纸85112可以代替850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