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为什么副电源开关管没电压,应该查那里?

楼主(2010-10-25):
副电源开关管没电压是不是不正常?
主电源开关管应该有没有电压?
电源是金河田的

网友:
查大电容上 有电压没??如有  可能是待机开关变压器开路

网友:
找一个电源图,看一下,你就会发现,副电源的供电直接是从大电容两端过来的,然后经过电感到开关管的c集,e集接地,b集经两电阻到大电容来的供电,给b集提供偏置分压,所以副电源没电,如果c集,就整流滤波都没过,如果b集,主要查两电阻是不是有无穷大的。图,可以在百度随便找一张,反正,副电源的工作原理是不会跑太远的

网友:
先查有没有300V。

网友:
说不定是开路!

网友:
两个大电解电容有电的

网友:
大电解电容有电,清理到变压器的供电回路

网友:
主电容上有电,再测副电源开关管C极有无电压,没有就是这之间的电路开路了。

网友:
说不定保险丝烧断了都没电压 哈哈,看一下市电整流滤波限流保护电路。

网友:
查大滤波电容上有没有300V直流电压,如没有,查整流电路,如有,那是辅助变压器初级断路。

网友:
查大滤波电容上有没有300V直流电压

网友:
这样的问题还要来这问??? 是不是送修比较好点。

网友:
测副电源开关管E极电阻,可能是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