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把小刀片修复主板BIOS不能保存

楼主(2010-10-25):
      前两天在基地修好一块BIOS不能保存的问题,心情相当激动 。因为本人之前没有芯片级维修经验,最高级别也就是换换电容。 像BIOS不能保存这种问题对于老鸟来说应该是很简单的,但对我们这种新手来说还是很有用处的。所以决定把这个实例发出来跟大家。话不多说,上图先

    饼哥拿给我时,上面贴着标签,写着BIOS不能保存。插上基地的投影仪,进入BIOS设置好时间退出然后断电,再进后发现确实不能保存BIOS信息。看到第一反应就是从肖特基二极管查起。拆下电池,找到肖特基二极管,用万用表打正负极阻止为300多,看来肖特基应该没什么问题。一般来说BIOS不能保存就是南桥的VCCRTC供电有问题。所以马上上好电池测量肖特基二极管2个极的电压(该主板没有coms跳针,所以只能测肖特基)经测量二极管电池一端正极电池有3V电压,可是输出级只有0.6V。二极管是好的那看来是肖特基二极管输出的后续电路有短路了。
    马上插上ATX电源看看能不能开机,插上检测可以开机,再次测量二极管两端电压,正极为3.3v输出有2.6V 。看来是输出后续电路只有轻微短路,所以插上ATX电源是能输出2.6V,只用电池供电输出就只有0.6V(电池的电量远远小于ATX待机电压的电量)。

      跑线路看到从二极管输出后有2条线路一条进南桥一条进IO,那到底是哪路有短路呢,这时就要用到饼哥经常说的断线测量法了。就是他将2条线路其中一条割断看看肖特基输出还是不是为0.6V,如果还是那说明没割的那条有短路。我决定把进IO的那条割了。割了后发现肖特基输出正常
    哈哈,找到了哪里短路。然后沿着割断的线跑到IO型号为W83627,发现进IO的第74脚。查了83627的PDF,第74脚为VBAT。该脚是用来监测电池电压的,所以不接也没事。

      马上插上ATX电源,测试发现可以开机,然后拿到饼哥的座位上接上投影仪插上鼠标进入BIOS将时间设置好保存退出。再将电关掉重新插上,再开机,O耶。BIOS时间信息已经保存成功了。
      至此,不用换一个芯片,也不用动烙铁就搞定一块板了,当然要感谢饼哥给了超大帮助,由于自己的理论知识还不是很丰富,饼哥在旁边都一一指点。
      来基地学习已经有十几天了,时间实在是快啊,一期只有一个月而已。当然在饼哥的领导下身边的哥们每个都很用功的学习者。顺便告诉大家一个秘密,是我到基地才发现了,饼哥很年轻,没来前还以为饼哥有4/ 5十岁了 ........对了还要感谢下我的同桌张同学平时都给我解难哈

网友:
很详细。这种实例多发些,很受启发。

网友:
多修  多总结经验

网友:
要把在基地学到的案例多拿来分享啊

网友:
割断I/O检测电池脚没电压了,开机不会提示PRESS F1吗?

网友:
电池内阻大,有问题电压下去的多。通电3VSB供电后就正常了。

网友:
你帮忙问下饼哥,这样会不会有什么不良影响?

网友(点评):
一般不会影响。最多就是CMOS里显示不了电池电压~

网友:
割了COMS电池检测脚是会报时间或COMS错,你不如自己换个I/O也好练练手

网友(点评):
哈哈IO焊接多是过关了的。没必要练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你所说的基地是指,现实生活中的基地吗??请问基地培训在哪个地方噢 。主板维修要培训多久

网友(点评):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96-1.html看下这里置顶帖

网友(点评):
直接两个月 ,一个月时间太短了 。

网友:
我遇到过 COMS不能保存  用刀刮了COMS跳针就好的

网友:
很不错的维修经验(饼哥好像才结婚的,呵呵!)

网友(点评):
被发现了

网友:
二极管正极3.3V,负极输出2.6V,压降0.7V,很正常啊,

感觉焕个新电池应该就能好了。

网友(点评):
是装上电源后才如此。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想问下楼主,请问一般到基地学习的都是本地人吗?有其他省的朋友吗?我是广东的。

网友(点评):
全国都有哦。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96-1.html看这里置顶帖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同桌张同学就是深圳的,远到甘肃兰州的上到河北石家庄的,只要是想学的基地都是欢迎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浙江杭州啊,一期一个月

网友:
回复 网友D:

    兄弟看清楚啊,没插ATX电源的时候输出只有0.6V啊,你说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个月就能学完啊 讲不讲电路图这些。。单学主板维修需要多少钱呢、??

网友(点评):
1500学习主板和显卡 。主板的所有知识都讲!电路和焊接那是基本功一定要过关。12月才有名额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说说费用和食住宿费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板卡学习1500一月
笔记本学习2000一月
外加100可以学习液晶显示器

住宿350-450元一月
吃每天20元左右

网友:
新手就应该像这样一步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