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适配器带不动负载,该从那查。附图纸。

楼主(2010-10-25):
联想SL400机子上的适配器。20V  4A  插适配器,感觉像是电压 在跳变。 一直响。拔掉测量电压正常。换适配器正常使用。确定是适配器的问题。 没有搞懂这样的电源原理。找到一个差不多的图纸。让专业人士,点拨下。

网友:
接负载时的电压是多少呀?

网友:
这图根本看不到写什么

网友:
楼住把图搞清楚一点把

网友:
把那个最大的电容拆下来量量是不是容量不够了。开关管是不会变的,变压器是不会变的。

还要查输出这里有没轻微短路。输出这里的电容有没有变质

网友:
电源带载能力有问题

网友:
如果对电路不熟悉的话,就把电容都换了再说

网友:
换输出端的电电容试试.

网友:
这个电路采用的同步整流修理有点难度,先检查一下整流的MOS管是否完好

网友:
一般都是输出电压处的滤波电容有漏电造成的。

网友:
查查保咐隔离

网友:
搞不懂这几个IC的作用。IC1 接在 大电容前。 也不知道 做什么用。 又找不到负载 来试。想用来 练习练习 ,头疼!!!

网友:
看一下电源滤波电路和振荡电路。

网友:
靓电源,值得研究!!没事做的话,,可以慢慢研究,,从图子开始分析,,再找IC资料!!慢慢搞,客户急的话,直接叫他换个垃圾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个IC和开关管是PFC作用,即增加电源的功率因数,后一个IC和开关管,即开关电源主要部件,该电源采用场效应管同步整流,二次IC应是运算放大器,作电压比较用的。从电路上看,应是电源启动后,PFC投入运行。

网友:
拆过一个ACER原装的,原理差不多,但很多元件都没见过,望高人提供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图纸看的不是太清,你重点查查滤波电容和0.22-0.33的电流取样电阻是不是变质了,代换,这种电阻编织到0.5欧姆以上就会引起输出功率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