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屏幕抖动

楼主(2010-10-25):
最近上了块GTS250铭瑄显卡后就发现屏幕抖动的厉害,显卡试过代理商说灭的问题,是那种干扰样子的抖动,后来把显示器的适配器电源线换了1根就好了!但是用了几周,这2天开机有轻微的抖动,不大看的出来,今天下半晚严重了,买了跟原装VGA线试了下,好了,但是用了10几分钟,又来了,无果借了个显示器电源适配器试下发现还抖,但是换跟电源线就不斗了,液晶显示器也拿到其他电脑试了下没发现抖动问题,其他显示器试在这太主机上也没发现问题。刚刚好好的到又不抖动了,我电脑配置是华硕P5Q,2G内存,E7300,160G硬盘,显卡铭瑄GTS250,DVD,OEM长城350W电源(前年买的)
望大伙帮忙分析分析什么原因啊!悲剧死了。。。

网友:
换了 你的显示器的电源适配器试试   多数是里面的电容鼓包造成的

网友:
个人认为是显卡驱动跟数据线的问题多,还有就是接口松也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3-11-07):
值得借鉴一下

网友:
三楼说到正点上了。显示器外面的东西你都换过了还有问题,显示器又在别的机上试过没问题,那就是内部的故障了。打开瞧瞧,弄不好是内部数据线或是电源线的接头焊点接触不良造成的,很可能是接口器件老化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