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电路跑线!整不明白了 帮下忙吧

楼主(2010-10-25):
P4X266 神州品牌机里面的 客户拿来说 可以正常使用 就是不正常重启 关键是我没有试机!哎 看见电容全鼓 就全换了 换完之后 不触发 愁人 跑线开始。。。 学习斑竹的跑线教程 一点点跑 从开机针 一直跑到IO边上的一个R91处 此处没有电阻 但是线路到这电阻位置的左边就停了 没有了 下面还咋跑。。。 iO是W83697HF

已经解决 原来此主板标注错误 把开机标注为RESET 害我忙乎一下午 愁死个人 现在开机 有丢失BIOS的报警声 但是其他正常 可进系统了 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跑到R91左边位置 在跑不下去了。。 咋办啊

网友:
VIA的板子啊,南桥开机,IO不参与开机吧?

网友:
我关键在想 为什么我跑到那里 跑不动了

网友:
本来就到那里不动了。开机针往南桥还有条线。

网友:
w83697   时钟 17 19  主复位28    待机供电99 触发脚位 无

网友:
cmos跳线帽上有没有3V电压?32768起振没有?

网友:
在北桥下放关键部位  电容要用正好的,你放多会电试试

网友:
cmos 3v 32768起震 开关针有3V哎 愁死

网友:
把网卡摘掉试试,看看是不是网卡的事。量一下PCIA14是否对地,是不是南桥挂了啊?

网友:
我X他N的 我强制绿黑 他亮了 亮了之后 发了个问题 一短接开机那两个针 直接就屏幕一黑 在短一下 屏幕就亮 但是没关机 然后 顺手点了一下 标注为RESET的开关 竟然是关机 点RESET 竟然是开机 我鄙视这个主板 可能是标注错误 一会上图! 现在短接RESET开机后 什么都正常 就是有警车音 喇叭一直在报警 不知道为何

网友:
修了一下午了 就因为他标注错误 RESET 竟然是开机 GSW不知道是啥 还有一个 右上角那个 也未知 真他吗服了

网友:
83697不参与开机 你应该先测量开机针脚与抚慰针脚的电压的

网友:
有丢失BIOS的报警声  可能是检测cup温度报警  跳一下线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右上脚这个我知道,,是硬盘闪烁指示灯。。不信你把硬盘插到上面去,,正常的时候开机机箱的前面板,上有一绿灯常亮,,有一红灯要一直在闪亮(这就是硬盘闪烁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先拿一块同型号的好板试一下,是不是开机和复位的标识有误,,看了你的贴子,,先叫你这样查一下,,还有一个是喇叭这样报警,,可以先从SPRAKER喇叭峰鸣器这里来查,,看红线怎么连的,,然后用手摸一下桥,,因为威盛(VIA)南桥是集成开机电路,,所以你要重点查反向器,,就是查74HCT14D,,74HCT08D等型号的门电路,,,一般你这情况重点在桥和门电路!!!!不要去搞其他的东西。。。。

网友:
G-SW: Green Switch
This switch will allow your system to enter the Suspend mode.

G-LED: Green LED
This LED will not light when the system’s power is on or when the
system is in the S3 (STR - Suspend To RAM) state. It will light when
the system is in the S1 (POS - Power On Suspend) state.

网友:
楼上的图 正解 没关系 不行我就掩耳盗铃 把报警喇叭去掉

网友:
电容换反了吧,检查一下吧。

网友:
这个IO没有开机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