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重启无显示

楼主(2010-10-25):
本来开机无显示 换了显卡631后开机能显示了 但是进了系统或DOS下重启后电流停到1A不动了,再重新开机一般都能开出来(偶尔直接开机也是到1A) 显卡又加焊了还是一样 内存也换了  还会有哪些地方会引起这种问题?
bios也刷了U也换了还是涛声依旧啊

网友:
每次都是重起无显的话,换北桥吧。如果重起档机就换南桥吧。

网友:
不排除系统问题

网友:
要不先拆了硬盘看看?
先软件后硬件  上次也遇到过   先从简单的入手

网友:
我裸板试不插硬盘也是不能重启

网友:
估计的你的显卡没做好

网友:
先看看当机的时候CPURST#是不是正常。不要一味的凭经验修机器 那样只会把问题搞大

网友:
可能是没做好引起其的毛病吧

网友:
可以试试刷BIOS,我遇到过

网友:
可能是复位的问题吧

网友:
965的北桥不太敢做,容易连珠 ,我先刷BIOS试试

网友:
我上次也遇见过,南,北桥都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那个631的桥 有问题不 ?

网友:
631又换了一个还是一样

网友:
是不是板子有点变形,芯片没有焊好,拿下重植下

网友:
继续干显卡吧

网友:
显卡已经换了三个了

网友:
进系统后一切正常么?只是重启启不来?

网友:
估计流产了吧这个板,这种故障老鸟也。。。

网友:
换板吧老兄还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