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19寸液晶求助//

楼主(2010-10-25):
同行拿来了一台19寸液晶。。 开机没有显示。。
高压板换过了,用不了一个月又不了。。
打开机器检测发现也是高压板坏了。。。
换一条上去有两个小时又烧啦。。
请高手们进来分析分析。。

网友:
是不是换那种12V的高压板了?输入电压是多少。
有些高压板是宽幅的,可以承受输入的电压很高的。

网友:
我们用的是9V到20V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你测量电压时多少

网友:
灯管老化 或者打火引起电流过大也会灯笼高压板注意检查一下灯管。

网友:
我们用的是9到25V的高压板。另外查一下电源板到高压板供电滤波电容。测量一下供电电压。高压板的供电电压要接的正常。要在正常范围内。检测单个灯管是否正常。

网友:
屡次烧高压条,可能是灯管

网友:
重点查一下灯管
还有高板板的电压
你的高压板是否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