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ASUS上的新开机芯片

楼主(2010-10-25):
   最近修到几块ASUS的主板,都是开不起电,IT8716F-S的IO,换了IO后都不行,结果后来发现是ATPA02G坏了,南桥反馈的S3信号是反馈到此芯片的6脚上的,开始还以为是反馈到IO的,走老不少弯路,在IO上一直测不到SB反馈的信号。以前没看到过此芯片,发帖给大家分享下,可以先买几个放起,以后要用的各。功能跟IT8282M类似,顺便把此芯片的PDF也发给大家,可以下来看看。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以后维修的时候会注意这个芯片的

网友:
l暂时还没遇到,说是华硕专用的应该不会错,他们大厂喜欢这样搞.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这个芯片的板子 收藏资料备用啊

网友:
还没见过的先看看

网友:
就算是知道他坏了,也没料件给他换,
哎,做维修的人最痛苦的事就是,知道那坏了,但是没有件去换,

网友:
这个芯片和8282M是一样的,主要用来AMD的板子上

网友:
华硕 V星要先看专用芯片,如果有的话,开机电路一般是通过它们控制的
跟8282M是通用的,PDF中10脚写的意思不一样,功能一样
就像ms-7的3pin

网友:
还有现在NVID/AMD 独桥的芯片,空焊 也会不上电,

网友:
MSI,华硕这些大品牌就是喜欢和别人不一样,这样才能体现自己。。。呵呵

呵呵 是啊 不按套路出牌 华硕连 电容标识都是反的

网友:
是啊,都想独具一格吗,我也下来收藏以备后用。

网友(2010-12-06):
这个芯片能和8282m互换啊?

网友(2011-02-20):
这个不就是8282m吗  晕 还以为是什么开机芯片那! 主板上一大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