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7寸液晶。。

楼主(2010-10-25):
第一次拿过来是高压板坏了。换一块高压板好了。
用几天打电话过来说又坏了/开机上面两行显示不出来。。
有水浪纹。。下面显示完全正常。。
有兄弟见过这种情况吗??
联想

网友:
上个图看看吧 这样不怎么好理解

网友:
这应该 是驱动板的问题最好上个图看一下。

网友:
屏侧边的电路有问题。塞点东西进去压紧来。

网友:
传个图片看看,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有些故障用文字是说不清楚的,只有上图才能明白

网友:
上个图 吧

网友:
急于想得到答案。又不说明情况(什么机器。什么型号。什么工厂做的。用的什么屏。到底怎么个现象)又不上个图,。叫大家猜谜语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