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am2有经验的兄弟进来一下

楼主(2010-10-25):
最近维修了很多am2的板子,都是NVIDIA芯片组的...修过好几片都有一个毛病...有时有复位,有时没复位...短接触发排针关不了机...短接数秒之后发现主复位电压没了。。。这种故障不知道是什么造成的?到现在我还没修好一块呢...知道的兄弟讲一声...谢谢

今天我把桥给加焊了一下,跑码了....复位也正常。。。还是短接触发排针关不掉机器。。。只会关掉复位电压。。稳定否还没时间测。。

网友:
供电不正常,桥虚焊易造成此类故障

网友:
自动加电不?

网友:
桥不良的可以性大,最好从作BGA。压一下的话易死机,或不定时不开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都是桥空焊引起的

网友:
Bga空悍可能性比较大    看看没有复位的时候有没有少电压

网友:
没复位的情况下  看看  南桥的时钟输出没有,  还有 32.768晶振  打时钟IC旁边的几十欧电阻一定全部输出

网友:
每次都是加焊桥,好的几率也不高。。。nvidia的这玩意除了一个桥几乎没有别的什么玩意了。。。

网友:
多数是桥的问题吧,重做BGA估计成功率高点

网友:
北桥或者单桥的虚焊可能性很大

网友:
北桥虚焊,通病

网友:
排阵关机后,查下哪个电压没有掉,就查那电压。 VTT电压出问题多

网友:
回复 指纹密码 的帖子还不睡觉,级别这么高了还在回贴呀

网友:
看看你的IO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丛植北桥。。。。

网友:
还是BGA没有做好在做一次

网友:
NV的桥就是喜欢虚焊

网友:
单桥就是这样,容易虚焊!!!

网友:
应该是桥和震荡电路的问题

网友:
单桥的板发热量大,空焊也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