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的502

楼主(2010-10-25):
前几天,意用户送来一台T41故障时不开机(买的是一台二手的)
   拆开,发现此板已经修过N(N>4)次了,有点纠结,不过最后还是决定收下给用户修
   具体的维修过程不多讲了,所有跟开机有关的芯片都换过了,发现还是不开机,于是决定关注一下CPU部分,就这这是,罪恶的东西出现了,CPU供电芯片的表面居然覆盖着一层502胶
我把4周的502抠没了,最后发现芯片地下也有502,我没把法了
   想问问朋友们怎么处理这种问题呢
   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
加热继续抠,没别发招.

网友:
可以用酒精清洗试试

网友:
加热,加焊宝先把CPU供电芯片取下来,再取502

网友:
楼上正解,先取芯片再抠502

网友:
酒精先泡会,再小心取

网友:
热风枪加热就行了,加热了会有臭味,加热后很容易除掉

网友(2010-11-24):
风枪吹就行~带个口罩什么的~吹过以后用洗板水清洗~

网友:
谢谢各位朋友的帮助
本子已经解决了

网友:
您确定必须把CPU供电芯片取下来吗?